[求助] 直流扫描二级运放其中有一个管子出于线性区?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6-11-25):
二级运放

二级运放

VDD=5V GND=0V
如果VN端和VP端,加相同的电压2.5V 。仿DC,结果发现M4处于线性区。这是为什么?(M4应该处于饱和区)

网友:
你把3点断开,再看看DC,看有没有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i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特么就奇怪了,难道是失调?M3饱和吗

网友:
怎么仿的   仿真图

网友:
你确定第一级两边管子对称吗?

网友:
1。降M6宽长比
2。看下M16的工作区

网友:
M3和M4参数不对称吧。我认为。

网友:
2和3的节点电压po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M3 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是对称的2  有个同事说是不匹配造成的,当我不明白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器件应该都是理想模型吧。我认为匹配应该是仿真不出来 的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解决吗。如果电路完全对称,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感觉就是“输入失调”导致的,具体原因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匹配没什么关系,你又没加mismatch。
   你的2和3的节点电压分别是多少?给出来看看啊。M3二极管接法,是怎么弄都是饱和区的,但M4就不会了,3点电压太低的话就进线性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断开第一级放大器与第二级的连接。只仿真第一级,只有M4出线性区。如果现将输出端与反向端连接。仿真后,M4处于饱和区;然后断开。反向端和同相端接2.5V再次进行仿真时,M4也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nodeset给定4点的起始电压。看来你这个是情况是出现不收敛了。

网友:
你仿真负载只有一个电容? 应该是你M6漏电,所以要去M6的gate电压必须足够低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