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果做出来一个500nA以下的亚阈值带隙,具体能用在那个模块?

楼主(2016-11-25):
三极管一般做不到这么低功耗,势必要用亚阈值的MOS管,但是在芯片设计中,如果采用亚阈值,就是用成品率来担风险的做法,一般不可取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低功耗的亚阈值带隙,除了发表论文和期刊,论证学术,到底能不能用在实际的电路模块中呢?大家来讨论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任何需要待机的模拟模块都需要。比如说超低功耗LDO,或者运放。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为什么三极管一般做不到这么低功耗,势必要用亚阈值的MOS管
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所以,不考虑成品率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是说500nA 以下的带隙很有实际用途,而且也用的不少,没有说一定用亚阈值来做。良率是工艺一致性和模型准确度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亚阈值,很难达到这么低的功耗,除非加电阻牺牲面积……

网友:
回复 楼主:

   500nA不能算低功耗啊,现在低功耗系统待机都要求1uA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过的都有感触吧,三极管功耗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倒是,哈哈,现在主张低功耗的都很夸张了~

网友:
500nA电流也太大了吧,能做到50nA才算小

网友:
用亚阈值mos在很久以前试过,但是都不能cover process variation,调好的温度系数在FF、SS下都shift的不成样子
我觉得亚阈值mos与bjt相比,也不一定功耗低很多,这取决于mosfet亚阈值的model和bjt model的准确性
如果bipolar model是准确的话,bipolar工作在10nA或100nA,也能让整体功耗控制在500nA 以内咯

网友:
有没有人做过这种bandgap? 结构,温飘,离散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有道理,毕竟三极管利用的是比值的原理,mos管通常是为了节省面积才使用的,而亚阈值缺点太多了,温漂在工艺角上有残缺就不再提了,关键是电源抑制比也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这样对后面电路的噪声抑制基本没作为,感觉不是很适合放在芯片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做过啊,就是因为缺点比优点多了太多,所以才想发个帖子讨论讨论,温漂很难控制的,做好了一个工艺角,另外两个就得血崩,电源抑制比特低,还不好上去,电压调整率也废,优点就是功耗小面积小,可是其他参数都不好,有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