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入时出现问题,求大神来解答

楼主(2016-11-25):
想用csmc的数字标准单元库里面的单元搭建电路,在库里面只有symbol,然后用GDS文件导入layout,
也能找到库对应的CDL文件,首先问一下数字标准电源库的CDL可以导入成schematic吗?

今天把CDL导入schematic时出现了问题,我是这样导入的
我的cdlin_devmap文件为:

原CDL部分文件是这样的:

最后CDL导入失败,出现的错误是(ni.eer):

请问各位 电路中mos管的尺寸本来就该是CDL中显示的nm级或者μm级尺寸,为什么会出现mos管的尺寸小于0.01这样的错误呢?难道不能识别这么小的数吗?还是device map文件没有写好?还有里面的错误不明白,是要把什么改成 :=.
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忙解决

网友:
应该是单位的问题,改成L=0.18u试试,不知道device map可不可以设置比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CDL中管子比较多,W、L数据也比较多,修改不方便,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找error,看看error怎么说。。这些是warning,可能不是错误原因。。

楼主:
回复 6# hehuachangkai ni.eer文件中一大堆上图的warning,就最后这一个error

难道我写的device不对吗?Change it to :=.是怎样修改?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报告说的是你devmap文件中define device时出错了,网表没有问题。用了非法语句,仿照nmos,你修改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nmos和pmos的格式 我采用的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 请问一下 把CDL文件导入成schematic的是哪个CDL文件?    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形式吗?CDL导入一直有问题,我不清楚我用的正确与否。

网友(2021-06-05):
可能是:=前后都需要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