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保持时间问题

楼主(2016-11-25):
请问跑完ICC后,ICC报告没报hold time的问题,但是跑PT的时候pt报了很多hold time的问题,因为PT检查的更细,这时候该怎么修呢?

楼主:
求回答,我看有资料说将icc出来的东西放到dc仿,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icc跑的时候,hold margin加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sdc一致吗

楼主:
回复 4# sdlyyuxi  不一致,频率我加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4# sdlyyuxi  哦,是频率减小了,周期增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看看corner是否一致,另外pt冒出来的violation,有没有看看rpt,是什么原因引起violati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