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怎么修改PHY的初始化配置

楼主(2016-11-25):
我ZYNQ外接的PHY是88E1512,现在有一个系统,外接的是88E1510的PHY,但是我想使用88E1512来实现光口通信,我需要怎么修改系统或者修改哪里呢?怎么修改PHY的初始化配置呢?

网友:
用ARM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你得看PHY芯片的配置接口,寄存器是用什么配的,PS还是PL配的,再去修改寄存器数值。这个系统你有仔细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