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有人用formal(Model Check)做验证的吗?

楼主(2016-11-25):
业界用Formal验证的多不多?
你们是否用过Formal来验证?

使用Formal做寄存器验证个?

网友:
越来越多了。“做寄存器验证个”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多打了“个”
    就是把formal用于寄存器验证。

网友:
“寄存器验证”指验证RTL还是验证DUT内部的配置、控制寄存器?其实直接去cadence、synopsys、mentor网站上看看就知道答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用这些工具,想看看业界用的多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EDA公司网站上不光有产品介绍,还有用户发表的论文

网友:
反正我在用...

网友:
还是根据产品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