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6-11-25):
小弟最近在学习quartus ii 的DDR2的ip核,编写了一个程序,在程序中实例化了DDR2的ip核,想用modelsim仿真看看波形,仅仅是功能仿真(RTL仿真),但是仿真出现了很多一样的错误,如下,请问各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

# ** Error: (vsim-358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ddr2_ceshi/ddr2_ip_sim/ddr2_ip/alt_mem_ddrx_controller.v(2256): Module parameter 'CFG_MEM_IF_CS_WIDTH' not found for override.
#
#         Region: /ddr2_ceshi_vlg_tst/i1/if0/ddr2_ip_inst/c0/ng0/alt_mem_ddrx_controller_top_inst/controller_inst
# ** Error: (vsim-358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ddr2_ceshi/ddr2_ip_sim/ddr2_ip/alt_mem_ddrx_controller.v(2256): Module parameter 'CFG_RANK_TIMER_OUTPUT_REG' not found for override.
#
#         Region: /ddr2_ceshi_vlg_tst/i1/if0/ddr2_ip_inst/c0/ng0/alt_mem_ddrx_controller_top_inst/controller_inst
# ** Error: (vsim-358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ddr2_ceshi/ddr2_ip_sim/ddr2_ip/alt_mem_ddrx_controller.v(2328): Module parameter 'CFG_RANK_TIMER_OUTPUT_REG' not found for override.
#
#         Region: /ddr2_ceshi_vlg_tst/i1/if0/ddr2_ip_inst/c0/ng0/alt_mem_ddrx_controller_top_inst/controller_inst
# ** Error: (vsim-358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ddr2_ceshi/ddr2_ip_sim/ddr2_ip/alt_mem_ddrx_controller.v(2508): Module parameter 'CFG_CTL_ARBITER_TYPE' not found for override.
#
#         Region: /ddr2_ceshi_vlg_tst/i1/if0/ddr2_ip_inst/c0/ng0/alt_mem_ddrx_controller_top_inst/controller_inst
# Loading a0.alt_mem_ddrx_mm_st_converter
# Loading oct0.altera_mem_if_oct_cyclonev
# Loading dll0.altera_mem_if_dll_cyclonev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ddr2_ceshi_run_msim_rtl_verilog.do PAUSED at line 214

这个错误在百度上找不到,自己是一点摸不到头脑。小弟先拜谢了!

网友:
参数没找到定义啊,参数定义的文件加入编译没有?看看有没有define.v类似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误中提到的参数名我查过,有的参数的位置就在错误提示的路径上的.v文件中定义的,是localparam;有的参数是在函数一级一级调用过程中将参数值传递过去的。这些相关的.v文件都是ddr2 ip核自己生成的内部文件,我觉得不应该改动吧。   还有您说的将参数定义的文件加入编译,具体该怎么操作?我是用的quartus和modelsim联合仿真,先编一个顶层文件,将DDR2 的ip核实例化,再编一个testbench,将仿真信号加入。然后点击quartus中的RTL simulation 那个按钮,直接调用modelsim软件。然后就出现了那些错误。
   参数定义的文件,我没有找到,因为这些参数名都是ip核内部子函数调用过程中传递的参数,我在顶层文件上不需要定义这些参数,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修改。

网友:
你的仿真库没有加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quartus13.0和modelsim-altera 10.1联合仿真,这个modelsim-altera里面的库应该是全的吧,我还应该加什么仿真库?

网友:
你把.V文件打开,参数在使用之前必须定义好,有的代码在端口上用了参数,而定义在后面,MODELSIM是要报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说的.v文件是最顶层实例化ddr2 ip核的那个文件吗?

网友:
是DDR2存储器的仿真模型参数文件,一般是verilog文件,里面有参数定义。

网友(2020-10-1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很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