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参考模型

楼主(2016-11-25):
写UVM验证平台的时候遇到个问题,很困惑,还请大神帮忙解答解答。。  uvm是用来做验证的,其最关键的就是参考模型了,如果参考模型不正确,那么怎个验证平台就毫无意义,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知道参考模型正不正确呢?似乎陷入了验证的死循环中。。出不来了。。,还请大家帮忙解答解答。。

网友:
ref model和DUT是对SPEC的两个独立的实现。当ref model和DUT行为不一致时,或者dut错,或者ref model错,或者两者都错,debug就好。如果两者行为一致,或者两者都对,这是希望的结果;或者两者犯同样错误,想办法减小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或者引入第三方,例如VIP,FPGA原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入第三方 vip fpga原型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有点不理解。。

网友:
无论是dut还是参考模型是一个相互验证的过程,由于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描述,相似的概率比较低,如果验证设计的算法跟设计的一样那就另说。最终出现错误,两个都有可能错误需要去排查,排查过程也是再验证的过程。
当验证稳定了,它的另一个作用是当设计部分优化修改可以通过ref来验证修改的准确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没有专门的验证团队,或者自己开发的ref model基本复制了DUT的逻辑时,可能出现ref model和DUT犯同样错误的可能。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使用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模型或环境对DUT做验证。Verification IP是其他厂商开发的ref model,可以假设它是golden的。FPGA原型则使用了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外设或环境来产生DUT激励并检查DUT的响应,不太可能出现和你们DUT同样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明白了很多,再问一个问题,你知道有哪些提供开源的vip的网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说哪里能找到一些常用的或者简单的verification IP

网友:
参考模型要和spec保持完全的一致,理论上DUT和RM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人员进行开发,避免错成一样的。所以仿真过程中比对错误,要么RM错,要么DUT错,这是个交流讨论的过程,实在不确定,可以考虑系统工程师介入,或者spec编写人员介入。同时也可以由系统工程师解释,输入什么的激励,应该输出什么样的激励,spec编写人员是清楚的 ,到底谁对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design-reuse.com/v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fiacation 仅仅是参考模型吗?我查了查怎么感觉就是整个验证环境啊,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感觉资料也不是很多,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开始看吧

网友:
rm的主要功能是大于或者等于dut,是用一个更加高阶的语言去校正dut带有时序的功能块,做算法验证一般是用c或者c++做rm,通过DPI接口和测试平台来对接,这样在保证了c模型的正确的前提下验证dut就是一定可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D&R网站上的VIP貌似都是各大厂商的VIP,下载不了的。没有真正开源的VIP?

网友:
回复 网友C:

IP和VIP都没有免费的。opencore上IP的验证环境里有些open source的bfm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