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做saradc的ip核时最后需不需要做整个电路的mentocarlo分析

楼主(2016-11-25):
就是对所有管子全部设置成mc管,不是单对比较器做,有前辈能说一下么,thx. \n顺便问一下mom电容阵列工业界有木有一套成熟的画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意义不大,电容的可以简单算出来失配,mos管的也可以算,但最后不还是靠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问手画的mom电容怎么算失配啊,thx~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面积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