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的supply voltage(Vdd)由誰提供??

楼主(2016-11-25):
小弟我最近在研究DC/DC的controller IC這幾天很疑惑
如果要提供穩定的電源的話
那不是controller的reference voltage要先產生
那bandgap的VDD如下圖到底是誰提供的???

我看很多的資料顯示
VDD應該可以有到+-15%的範圍或3~5V這種電壓不大的區間
可是這樣還是不夠大
以坊間能買到的flyback controller為例
LT8300 其Vin可以允許6~100V

所以我猜測VDD可能先由某電路提供
只是允許的範圍可以比較大

懇請各位大神回答一下VDD是由誰提供的??

网友:
一种就是直接6-100V,一种是电压先预调制,最简单的就是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
片外电源 一般是buck吧
或者直接电池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regulator沒有reference voltage怎麼運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Zener啊。

网友(2017-06-22):
回复 楼主:
may be pre-reg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