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本基准启动问题

楼主(2016-11-26):
上面说,电源DC扫描从0开始,为什么要从0开始,有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
因为电路没上电的时候就是0

网友:
静态工作点0,直流初始就是0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启动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没,不过你可以试试复位电路做启动,就是那个阻容结构,你应该懂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