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密特触发器整形方波占空比变化

楼主(2016-11-26):
本人用一个RC滤波将方波信号中的干扰滤除,但方波信号本身也会失真。再接一个施密特触发器进行整形,整形后方波占空比变化,求助高手们如何解决此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施密特触发器两个阈值电压相对于VDD/2对称就行。比如5V电压,V+=3.5v      V-=2.5v多谢关注

网友:
两个方案:
1.用比较器,不用施密特触发器,阈值可调,这样可以产生方波;
2.在施密特触发器后接一个单稳振荡器来调节占空比,产生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