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与FPGA之间传输数据

楼主(2016-11-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想通过ARM将16位数据连续发送给FPGA,请问这是否就牵涉到他们之间的通信协议问题,但是硬件上只有16根数据线和一个使能线,之前考虑过使用FSMC协议(地址线和数据线共用),和DMA协议。但是从电路图上看他们之间的连线,ARM只是使用普通的IO口,并没有使用FSMC管脚。所以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想请大家帮忙给些建议和提示。谢谢!!!!

!!!!要做的就是把16bits数据连续的发送给FPGA处理(这些数据先通过ARM存储在外部FLASH中)。

网友:
个人感觉:数据线和地址线共用,一般读写flash有时序要求的,按照时序进行地址和数据发送就可以了。arm中和FPGA通信时要有中断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等了这么多久,终于有回我的了。如果按你说的是地址和数据线复用,那么就是把FPGA当做是ARM的一个外设,例如SRAM,是这个意思吗。看别的好多论文,一般都是FPGA采集数据后发送给ARM,有用到FPGA虚拟内存地址,还有说建立双口RAM,实在是没看太懂。个人感觉:只要ARM能输出并行16位数据,那么FPGA就可以采集处理这些数据就可以了。可以在FPGA中建立FIFO用于处理异步时钟不就好了。

网友:
是的,可以把FPGA当做一个sdram来做,但是其中需要用好中断以及地址以及数据的发送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因为这只需要ARM往FPGA发送数据,单向的发送,你觉得利用FIFO先进先出的特性,或是内建双口RAM,按顺序存储,是不是就不要地址线了?我总觉得如果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的话,会很复杂。而且我这还要一直连续的发送数据。那样就需要不断的切换数据和地址。

网友:
这点你最好看下arm的说明书,看看是否支持连续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