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ADS2016.01的licences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按照破解步骤破解后出现以下问题,求大神解答:

1

1

2

2

3

3

楼主:
求大神解答呀

网友(2017-01-12):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哪位有解决办法

网友:
看来破解文件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2017-04-20):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license.lic的开头如下定义:
SERVER HostID
DAEMON agileesofd
USE_SERVER
作如下修改:
HostID 添加为本机的hostID和Ethernet Address(可以通过C:\Program Files\Agilent\EEsof_License_Tools\bin里面的lmtools.exe中的system setting标签中获得)
最终为:
SERVER HostID空格Ethernet Address
DAEMON agileesofd
USE_SERVER
这样就能通过了

这是在其它帖子里看到的解决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我破解成功了,你也可以试下

网友(2019-06-12):
这么问题怎么解决?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