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保护

楼主(2016-11-27):
最近在看论文的时候,发现这样的电路,在电源VDD和GND之间加入PMOS、NMOS、电容。
图(1)中MOS管导通后等效于两个电容并联在VDD和GND之间,这个起到滤波作用吧?!
如果是滤波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在VDD和GND之间加上电容?
图(2)这样的接法有啥好处呢?
哪位大神知道的可以指点一下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当初采用这种电容的初衷是为了完成density的DRC规则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什么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电路 填充,可以作为滤波,稳压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搜噶,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谢谢大神!

网友:
抑制电源噪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