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port上的antenna修不掉

楼主(2016-11-28):
我在用ICC跑route的时候,总有一个antenna修不掉,后来我用
    verify_zrt_route -nets "DAT_OUT_EN"
命令来报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是该port上的问题),提示下面信息:
Antenna DRC for net DAT_OUT_EN; Net top layer METAL6
    ICell (No name,probably top cell);master port DAT_OUT_EN;
            Top_cell Port connect to gate below METAL4
Found 1 antenna instance ports

请问这个什么意思,试图修改了很多配置,还是没有修掉。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貌似查buffer可以修掉,但是报出这个DRC的原因是啥呢?

网友:
连线太长。

网友:
應該是說找到一個antenna diode 由 Top cell Port 接到 Diode 的 gate 端發現是 Metal4 - Metal1的繞線連接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明白,请问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你的訊息說明, Tool可能在net上找到連接著一個 antenna diode, 建議用 sign-off tool 例如: Calibre DRC 去檢查是否有 antenna violation在這net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