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设计Monolithic大功率IC的疑惑

楼主(2016-11-28):
Hi, 大家好。

目前想用主流BCD工艺(如TSMC0.18/0.25BCD等)设计开关管集成的Monolithic大功率IC。

从工艺文件手册看起来高压NMOS的Capacitance和GateCharge都较分立的trench器件大很多,
这样开关损耗也会大上去,这与现在大多高频开关电源芯片采用monolithic趋势相背离。

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

抑或monolithic只是主打小功率,这样MOSFET尺寸较小,对应Capacitance和GateCharge较小,因此开关损耗不大。
而Rdson较大,导通损耗与开关损耗相当,合理性在于开关损耗与导通损耗相当?

若功率和当前的DrMOS(输出1V@50A)相当,是不是monolithic方案不太可行?
此时MOSFET尺寸较大,开关损耗大上去,导通损耗小下来,偏离最优点?

谢谢!

网友:
高压NMOS的Capacitance和GateCharge都较分立的trench器件 不應該較大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理上相同尺寸器件应该是如此;

    但是看了BCD工艺的设计手册,对比相同Rdson条件,BCD器件尺寸要大上去才行。
    这样导致Cap与Charge都上去了。

网友:
你要求多大的Rdson?
mosfet的耐压是多少?
我们8A都用的是BCD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B:

    8A的part应该上下管30/10毫欧左右吧?
一般驱动的source/sink能力应该在1欧左右?

我这边大概在10/15A这样的等级上,耐压大致在30V等级。
另外需要跑1MHz以上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