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的hspice仿真

楼主(2016-11-28):
如图,这是我用cadence画的一个简单带隙基准源,因为之前没用过三极管,不知道应该用哪个三极管才是正确的。
后来采用smic18ee库里面的pnp33a4e2r,发现这个三极管仿真的时候没有温度特性,电流还特别小。
有没有大神仿真过这个电路,求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这电路你管子尺寸都没设吧,感觉像是直接调出来就用了,调都没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1 GND GND net10 pnp18a4e2r M=31 AREA=4e-12
QQ0 GND GND net7 pnp18a4e2r M=1 AREA=4e-12
RR2 Vout net31 4K $[RP]
RR1 Vout net7 4K $[RP]
RR3 net31 net10 3K $[RP]
MPM0 Vout net25 VDD VDD p18e2r W=2u L=3u M=1
MPM1 net25 net25 VDD VDD p18e2r W=2u L=3u M=1
MNM0 net25 net7 net28 net28 n18e2r W=2u L=3u M=1
MNM1 Vout net31 net28 net28 n18e2r W=2u L=3u M=1
MNM2 net28 Vb GND GND n18e2r W=4u L=4u M=1
CC0 GND Vout 10p $[CP]
这是我调的管子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1 GND GND net10 pnp18a4e2r M=31 AREA=4e-12
QQ0 GND GND VX pnp18a4e2r M=1 AREA=4e-12
RR2 Vout VY 4K $[RP]
RR1 Vout VX 4K $[RP]
RR3 VY net10 1K $[RP]
MPM0 Vout net25 VDD VDD p18e2r W=2u L=3u M=1
MPM1 net25 net25 VDD VDD p18e2r W=2u L=3u M=1
MNM0 net25 VX net28 net28 n18e2r W=2u L=3u M=1
MNM1 Vout VY net28 net28 n18e2r W=2u L=3u M=1
MNM2 net28 Vb GND GND n18e2r W=4u L=4u M=1
CC0 GND Vout 10p $[CP]
这是我的参数

网友:
你是按照拉扎维书上做的吧,那电流应该就你能计算出来了,大差不差,可以把DC状态Plot出来看看。或者少了个启动电路?

网友:
给个完整网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