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模拟电路的老化,cadence中

楼主(2016-11-28):
怎么模拟电路的老化,cadence中

网友:
这也要求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dence不能吗?hspice可以吗

网友:
你先说你老化的标准是什么?在器件模型上怎么体现? 有没有这个模型呢?

网友:
新工艺可以跑的,叫aging。

网友B:
在ADE里面有reliability, 选择reliability sim 或者TMI model, 但前提是你得有这个Model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relxpert 仿真器的文件夹下找到了一个仿真模型.scs 文件,在model——lib里添加了  ,但一直报错。

The RelXpert simulator is unable to find 'RelXpert parameters in all model cards' to perform the calculation. Check if 'RelXpert paramters for some model cards' exists in 'input.scs' or 'correct syntax for reliability model or analysis is used in the netlist'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again. Refer to RelXpert user guide for correct syntax.Failed to run RelXpert netlist preprocessing.

网友:
前沿的东西 顶一个 我们还是靠经验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C(2021-04-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09-15):
模拟电路的不知道  但是数字的现在跑aging的用华大九天的xtime的比较多吧

网友D(2021-12-03):
引用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想问下,这个relxpert_model.scs是在哪里找的?PDK里好像没有

网友(2022-01-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需要代工厂提供的老化模型吗?

网友:
foudry有model,可以瞬态看BTI,HCI和aging后的参数退化,TDDB一般按excel算,不同节点流程有些许不一样

网友E(2022-04-08):
楼主跑成功了吗?我在spectre里边设置跑了一次,但是看不出任何变化,求助。

网友:
It will require the model provided by foundry.

for the example run by LZ, it is demo from cadence. Not from Foundry

网友F(2023-03-28):
引用 网友E:
楼主跑成功了吗?我在spectre里边设置跑了一次,但是看不出任何变化,求助。 ...

老哥 后面学习Aging 如何了 想请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哥 后面学习Aging 如何了 想请教下

跑成功了,但是得fountry提供相应的model才行

网友G(2023-09-07):
引用 网友E:
跑成功了,但是得fountry提供相应的model才行

大佬,看下是这个吗?
不明白URI栏需不需要加

basic

basic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大佬,看下是这个吗?
不明白URI栏需不需要加

你有FDSOI 22nm的PDK吗?里边有设置的详细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FDSOI 22nm的PDK吗?里边有设置的详细步骤

我的是tsmc 40n的,URI添加了一个红帽的libTIMmodel.so,结果用spectre native还是RelXpert都跑不起来,感觉是少了一些函数定义,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有FDSOI 22nm的PDK吗?里边有设置的详细步骤

eetop也不知道在搞啥,审核了好几天

大佬,后来找人咨询了下,说是用spectre native模式就不用加.os的uri文件了,不加的话就正常出结果了。不过奇怪的是跑了个环形振荡器的例子能看出来老化差异,跑了个电流镜电路,跑多少年电流镜像都几乎不变,放弃了

网友H(2023-12-04):
引用 网友G:
eetop也不知道在搞啥,审核了好几天

大佬,后来找人咨询了下,说是用spectre native模式就不用加.os的 ...

你好!请问为什么用Spectre native模式就不用添加URI了?URI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为什么用Spectre native模式就不用添加URI了?URI是起什么作用的?
...

URI好像是用来用户自定义的,得要有对的文件才行吧...
pdk给的有点问题,仿真对比了很久,发现模拟不了超过半年的老化,后来就没搞了

网友(2024-09-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这个relxpert_model.scs是在哪里找的?PDK里好像没有

如果工艺厂商给的pdk没有提供aging仿真模型,可以试试在Candence安装目录
/opt/cadence/IC615/MMSIM131/tools.lnx86/relxpert/example/ade/ic615_reliability_spectre/model_spectre/relxpert_model.scs找到relxpert_model.scs。

这是Cadence自带的退化模型。

网友(2024-12-17):
引用 网友B:
在ADE里面有reliability, 选择reliability sim 或者TMI model, 但前提是你得有这个Model才行 ...

请问这个页面怎么调出来?reliability,谢谢

网友(2025-03-25):
在simulation下的选项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