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le文件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16-11-28):
如题目所示,在.cdsinit文件中load的.ile文件突然实效了,里面定义的快捷键也不能用了,不知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load了还是不行,难道这种加密文件有期限的?

网友:
有啥错误提示呢?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任何提示,在CIW中load是成功的,但是里面的功能不能用了

网友:
把log信息贴上来了看看

回复 楼主:

网友:
文件给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工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ile文件里的程序设置是不是和工艺库名之类是不是有关,不是很清楚。

所以不能用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网友(2018-12-18):
ic617如果出现快捷键冲突的话好像是会自动锁定的吧?有没有大神明白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2020-06-05):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文件真的可以设期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真的可以设期限?

skill 可以写期限的,但没人这么做,ile失效很大可能是获取的工艺属性名称不通用,只能找原作者或解密ile把代码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