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迟滞比较器相应管子的比例最大能到多少啊?

楼主(2016-11-28):
迟滞的高低转换电压之差要求是1.3V,如果设置(W/L)6/(W/L)3=40也只能产生0.98V的迟滞,那(W/L)6/(W/L)3最大能到多大啊?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增加迟滞么?

网友:
增大电流喽,可参考Allen的书 P383~P385的迟滞表达式

网友:
记得我当时推导过这个公式:

第二项可以看出,迟滞宽度和上边的两个管子的比例(β)是正比关系;β越大,迟滞宽度越大;
第一项中,电流是尾电流,W/L是输入管的尺寸;
增加尾电流或者减小输入管的宽长比,都可以增加迟滞宽度;
你可以试试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推导在哪里啊~有没有链接?

网友:
ALLEN的书上写的很明白的吧。
其实继续加大完全可以。

楼主:
记得我当时推导过这个公式:

第二项可以看出,迟滞宽度和上边的两个管子的比例(β)是正比关系;β越 ...
引用 网友A:

beta=40的迟滞范围是[2.777,3.556]。
beta变为100,迟滞范围[2.645,3.688];
输入管W/L减小到1/4,迟滞范围[2.744,3.593];
Ibias增加到4倍,迟滞范围[2.76,3.572];
调整输入管W/L,Ibias效果不太明显~

网友:
我想知道你Ibias 给了多少电流,M5

楼主:
我想知道你Ibias 给了多少电流,M5
引用 网友B:

400nA

网友:
回复 网友C:

    400nA也太吝啬了吧,电流这么小,切换的时候应该在亚阈值区了,上边的公式是根据饱和区推出来的,需要根据亚阈值特性修改一下,推了一下,感觉只能够通过修改beita来增加宽度;增加beta是肯定可以增加迟滞宽度的;如果增加尾电流到数uA级别,倒肯定是可以做到1V的,就是不知有没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