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如何计算输出信号的脉冲宽度?

楼主(2016-11-28):
各位大神:我最近在做VTC(voltage time converter),做动态特性仿真的时候,需要读取输出信号的脉冲宽度的信息,我想可以用delay函数实现,可是我的脉冲宽度是随时间变化的,这样就需要手动改edge number,因为我想要读的点数比较多(至少1024个点),所以手动改edge number 会很麻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一下子读出多个时间点对应的时钟脉宽。(或者edge number可以设成变量进行参数扫描么?)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讲明白.....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好方法,,,小弟在此跪谢了!

楼主:
顶一下,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delay函数里的single改为multiple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08):
非常有用

网友A(2025-03-27):
想问下楼主是怎么设置的,我也想读出多个时钟脉宽并绘图,但一直只能做出一个点

网友(2025-07-04):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是怎么设置的,我也想读出多个时钟脉宽并绘图,但一直只能做出一个点 ...

这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