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mark net的时候报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28):
在layout窗口中想要点亮一根线,使用命令选择一根线之后有如下报错:*Error* nth: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xl") - t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各位能否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用快捷键点亮的?可能快捷键设置为在xl情况下才能使用?以上纯属猜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并不是这样,我不使用快捷键也不行,在layout L中也不能使用

网友:
重启icfb试试!

网友(2017-08-04):
同求,在IC616中 layout窗口中点亮一根线,使用命令选择一根线之后也有如下报错:*Error* nth: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xl") - t ,使用layout XL 和 layout L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个人理解是PDK的环境跟cadence的环境变量产生冲突,目前通过删除隐藏文件(.cadence  .cdsinit),解决了问题。
隐藏文件.cadence里面定义了marknet,考虑是不是安装PDK的时候加入的,导致跟默认的产生冲突。

网友C(2019-06-17):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是PDK的环境跟cadence的环境变量产生冲突,目前通过删除隐藏文件(.cadence  .cdsinit),解决了问 ...

删除之后那两个文件还需要从其他地方copy一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删除之后那两个文件还需要从其他地方copy一份吗。

不用copy了
删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用copy了
删掉试试

大佬,我把我的.candence文件删除后可以点亮,然后coyp了别人的.candence文件到我目录下也可以点亮,但是我想问一下,每个人的.candence文件是不是都不相同,这个文件具体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把我的.candence文件删除后可以点亮,然后coyp了别人的.candence文件到我目录下也可以点亮,但是 ...

不是啊,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
你问Cadence 的AE他也是让你删这个folder,至于原因
谁知道你之前干了些啥啊,就别纠结了

网友(2024-04-11):
真的有用!!!!我换了一个新工艺之后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删掉自己的virtuoso启动目录下的隐藏文件夹.cadence就可以了!!!之前一直无法保存marknet的设置,每次都会默认恢复foundry自带的设置。: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