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调整管可以进入截止区吗

楼主(2016-11-28):
各位好,如题,LDO的调整管一般要求在饱和区,大负载电流可能会进入线性区,是否不能进入截止区呢,进入截止区有什么后果吗。实际仿真发现调整管的宽长比非常大的情况下有可能进入截止区,但是此时LDO的输出依然稳定,只是管子区域显示截止区。这样有何不妥吗。

网友:
截止区还是亚阈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入亚阈值区是正常的吧,我想问截止区

网友:
当然会,比如你的FET很大,输出空载,leakage电流大到即使你把fet关了,输出仍然能够维持在你设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情况下环路能稳定么?

网友:
想像一下漏电流导致的输出已经高于你想要的输出电压,没有负载,FET关断。这种状态可以一直维持下去,loop不需要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看起来,如果不考虑过大pass管造成的大电容,那宽长比就是越大越好了?

网友:
宽长比是你dropout电压这个spec决定的,而且面积越大漏电流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靠想象。你说的那种情况是LDO处于一个简并点,根本就是设计中想方设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