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关于ZYNQ7000的ARM核使用

楼主(2016-11-29):
LZ是FPGA小白,因工作需要,现在想学习ZYNQ7000中ARM核的使用,,,想问问各位大神,,
构建ARM硬核时,是否可以将之前的ISE工程(也是在ZYNQ7000中开发的,不过没有用ARM核)直接作为我的PL侧使用?,,
是否使用PLANAHEAD操作呢?,,
具体的资料应该到哪里找呢?,,,
谢谢,,

楼主:
大概是问题太小白大神们都不屑于回答

网友:
不方便吧,VIVADO是基于IP核的形式设计,ISE是文件形式的。估计得把逻辑封装成IP核使用,在VIVADO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不过我没有用VIVADO呢,,还是用的EDK,,
   是不是可以把之前的代码封装成一个IP核呢?,,
   这就是所谓的可定制的ARM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网看了一些资料,感觉越看越糊涂

网友:
以前是软核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XPS里把逻辑封装成IP

网友:
你可以把原来ISE工程里的代码在vivado里封装成IP核,然后用vivado搭建硬件逻辑平台,下载到fpga,你的fpga是PL端,arm是PS端,二者可以通过AXI等总线实现通信。将刚才的硬件平台导出到SDK,然后用C语言搭建软件平台,写入ARM再Debug,就可以联合操作FPGA和ARM了

网友:
这取决你的逻辑是什么,来判断与ARM怎么互联,是用AXI总线还是简单的一个EMIO之类的
另外,赶紧卸载ISE吧用vivado+SDK吧,人家赛灵思都不要了,咱们还要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