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焊线打不上

楼主(2016-11-29):
各位大神:
      我们现在的项目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种工艺的芯片PAD打不上线。
      采用线径30um 铜线,压力和功率都调高后线还是压不上去。最后只能换成20um 金线才能成功焊上。焊盘已排除被腐蚀或者玷污的可能。焊盘的结构是:poly-VIA-metal,开窗90um。
      有人认为是PAD的结构问题,认为VIA太多,焊垫变软而导致晶圆破裂。但是焊盘又是根据晶圆FAB厂给的规则设计的。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如何改进?

网友(2019-02-14):
焊盘上过孔太多可能是原因

网友(2022-02-14):
metal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2024-04-24):
metal是什么材料?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