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O如何用DDS IP核生成一个正弦波?

楼主(2016-11-29):
大神们,请教一下怎么用DDS IP核生成一个正弦波,IP核里面应该有正弦波的数据吧,如何把它调用出来呢?相位是怎么设置的,请大神们解决一下我这个菜鸟的问题?谢谢!

楼主:
这个已经解决了,原来只需要在VHDL的testbench里面把phase中的phase = phase + 00000000改为phase = phase + 00000001并且把159改大点就可以直接输出正弦波了。原来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