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以帮忙介绍一下memory上的MEB pin吗?

楼主(2016-11-29):
我发现memory上的MEB pin上的setup timing往往是所有pin中最难meet的。有的时候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MEB pin和其它pin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比较关注,MEB pin能否set multicycle?

网友:
1MEB信号是memory的输入信号,既然综合时序难以满足,一定是MEB前的组合逻辑量太大,或者综合约束的配置有问题。
2是否设multicycle一定要按照设计逻辑来,不能随便因为难以满足时序就加这种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介绍一下MEB pin的逻辑功能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MEB是mask enable bit,例如一次写RAM操作写数据32bit,如果MEB有4bit,那么每一比特MEB代表对应的Byte是否有效;如果MEB有32bit,那么每一比特MEB代表对应的bit是否有效,以此类推。

楼主(2022-07-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写使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