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ltera的as及ps配置模式

楼主(2016-11-29):
公司最近新产品要加远程升级功能。有几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大家,望大神们帮助解答下(1)AS模式是否在配置完后一定要断电重启?
(2)我想用JTAG JIC下载方式和PS模式共存,这里面涉及到一根DCLK信号线,JIC下载时,DCLK由FPGA给FLASH,PS模式时,DCLK由ARM给FPGA,我在画原理图时该如何设计这根线,用跳线帽吗?
望大神解答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果要是需要远程烧写程序,该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用用nios去烧写Flash,然后在拉低Reconfig脚,FPGA重新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好像是as模式,但此种模式到底需不需要断电重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掉电重启,
需要重新加载,就是把nconfig拉低。

网友:
AS模式不需要断电重启,配置完成自动进入用户模式。

网友:
dclk应该直接连上就行,它没有跳变就不生效,JTAG时给它个固定电平,具体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