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design的功耗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2016-11-29):
不会是从pt里读取leakage和dynamic power,然后加起来?

网友:
可以用专门的功耗分析工具,也可以根据芯片规模和频率进行粗略地手工评估。

网友:
求粗略地手工power評估? 最好是能推導出需要多寬的Power Ring, 跟Power Strap 數量與間距, 感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