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6中启动可以使用ADE L不能使用ADE XL

楼主(2016-11-29):
打开ade xl

打开ade xl

报出的错误

报出的错误

楼主:
有没有哪位朋友出现过这种情况,ade l是可以使用的  但ade xl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您有单独的ADE XL许可证吗?

网友:
你得先新建一个adxel(我忘了怎么拼了,拼错了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您确定ade xl还需要单独的许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是在见原理图时候就设置类型为adexl吗?

网友:
ADEXL需要单独的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立ADE XL的时候有个create a new 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独立的许可证文件。 Cadence许可证文件具有ADE XL的独立许可证条目。 当付费节奏在许可证文件中提供许可证条目时,Cadence对ADE XL额外费用收费。

网友:
可能原因:
1)license
2)cdb --> oa
3)新建一个。。。。。。。。想用ADE打开schematic是什么鬼??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2022-03-15):
ADEXL需要单独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