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判断EEPROM烧写完毕信号问题

楼主(2016-11-29):
各位大神,小白最近在将EEPROM和I2C连起来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

EEPROM的模型是按块来写,先写入buffer,后来加一些延时来烧进EEPROM

master发送的数据远多于一个块的容量,怎样才能让master知道EEPROM已经写完可以继续写入更新EEPROM内部buffer。EEPROM模型的端口只有SDA,SCL,WP和地址线。

还是只能计数延时来控制这个过程?

楼主:
自己顶一顶,各位大神帮忙答一下

网友:
FPGA记录写入数据数量或者地址来判断EEPROM是否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主要是想知道怎么知道EEPROM已经烧写完成,
是有信号指示,还是只能靠计数延时来实现。

网友:
靠Delay吧,数clk个数,够了,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到eeprom数据手册有写Acknowledge Polling的方法,执行写操作后后发送START—>CONTROL BYTE,查询ACK状态,如果返回ACK则表示写入完成,否则重复查询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我之前比较纠结的问题是怎么控制EEPROM内buffer(寄存器)向里面烧写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