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既要railtorail,还要全差分输出,有什么好的结构么

楼主(2016-11-30):
65nm低压工艺,rt,thx~

网友:
A fully differential 1.5V low power CMOS operatio(1).pdf (532.28 KB , 下载次数: 37 )

网友:
论文全称是“A fully differential 1.5V low power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a railtorail current regulated constant gm input stage”

网友(2017-02-22):
A fully differential 1.5V low power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a railtorail current regulated constant gm input stage

网友:
回复 楼主:

   WHO CAN UPLOAD PAPER ??

A 0.5V Rail-to-Rail 1.5 µW CMOS Amplifierfor Micro-energy harvesting

A 0.5 V high-speed comparator with rail-to-rail input 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