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 generate/size layer

楼主(2016-11-30):
大家好,calibredrv可以层次化的对layer进行 size up/down或者逻辑算
         有些时候size down操作之后,之前的layer就需要delete,大家有什么好的去除原来的layer?
                    size up    操作之后,想把前后的layer   merge,如何层次化merge?

楼主:
可以用 gds merge区产生新的数据

网友:
size up的时候out填一个没用的层,然后把之前那个层删除,再把生成的这个层换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是一个方法

网友(2017-09-05):
很需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8-06-14):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这个calibredrv之前没用过,请问generate up/down是用来做什么的?怎么用法呢?能否详细说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建议不要用drv 来size up 或者size down
因为drv 是cell base的tool 对这种图形操作有可能会有miss的情况

网友(2022-11-30):
楼主,size down操作之后,之前的layer需要delete,请问找到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