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源的输出基准电压启始值不为0怎么调啊?

楼主(2016-11-30):
急急急!求各位大神指导,带隙基准电压源的输出基准电压启始值不为0怎么调啊?另外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带隙基准源的温度特性曲线都为抛物线,但是我的温度特性曲线不管怎么调都是直线,要怎么解决啊?

带隙基准电路图

带隙基准电路图

网友:
仿真条件怎么设的

楼主:
DC仿真设置的0-1.8v

网友:
设置基准的初始电压就行了,在ADE中simulation,convergence comdition中设置initial vaul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扫描温度了么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微,信,150,2133,5504 私聊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