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上124页电流镜的疑问

楼主(2016-11-30):
拉扎维书上124页解释的M3如何增大VOUT的这部分没看懂,书上的意思是说M1的VGS有一个微小的增加,导致M1和M3漏电流增加,M2漏电流减小,因为电流镜,M4的漏电流也增加,导致VOUT增大。
我的疑问是:1.为什么M4的漏电流增加和M2的漏电流减小会导致VOUT增大;
2.为什么M4的漏电流增加的同时,M2的漏电流会减小,这两个电流是同一个电流

网友:
M4是P管,漏电流增大说明开启后的上拉能力增强,将Vout的电位抬高,M2为N管,漏电流变小,电位的下拉能力变弱,Vout还是抬高。

网友:
M4比M2电流大,多的电流就充到负载电容上去了,vout自然变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引入负载电容的话就说得通了。但是书上的意思是没考虑电容?或者说M4和M2的电流是同一个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因为初学,不太明白上拉和下拉的说法,假设M2和M4都工作在饱和区,考虑沟道长度调制的话,通过公式怎么说明呢?我自己一会儿也去百度一下上拉和下拉

网友:
MOS管都有沟道电阻,你把M2 和 M4的沟道电阻画出来就好理解了,输出电压是通过电流流过沟道电阻产生的,加上电阻的话,M2和M4电流不相等也好理解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可以考虑输出电阻ro,在M2和M4两端并联一个电阻,可是这依然不满足KCL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画的图,意思我看明白的,这样说是说得通的  我之前是以为图中的I2是流过M2管和r2加起来的电流,I4是流过M4管和r4加起来的电流,所以以为不满足KCL
感谢

网友:
新人同受教了~

网友:
电流连续哦 一个支路只能有一个电流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
拉扎维书上那页还有个注释,楼主也可以把那个地方看一看

网友(2018-12-21):
8楼把要说的都说完了,无法回复

网友:
VGS有一个微小的增加,导致M1和M3漏电流增加

网友(2025-02-19):
虽然这已经是老帖子了,当事人早解决这个问题,本着记录下学习过程,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1.从大信号的角度考虑,如果Vout不变,由于ID4变大,ID2变小,无法电流相等,只有VDS4负的越小,VDS2正得越多,可以实现,即Vout应该增加 2.考虑调制效应的电阻,由于电流M4增大,M2减小,向下为正方向,基于KCL,会有更多电流流过M2的调制电阻,也就是说Vout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