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注环路稳定性

楼主(2016-11-30):
请问高手,如果环路增益的相位裕度为60,电路一定会稳定吗?如果一定稳定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微分电路中的反馈路中,为什么还需要防止自激振荡,加入电容补偿呢?如果我直接让放大器的相位裕度足够,是不是就不需要在反馈网络中加电容补偿了??请教大牛答疑解惑,不胜感激!

反馈通路补偿电容C1

反馈通路补偿电容C1

网友:
考虑环路稳定,除了相位裕量以外还需要考察增益裕量。

网友:
放大器的相位裕度足够是什么意思?你所谓放大器的相位裕度是接成单位增益吧,那你实际采用这个放大器时 构成的环路需要额外分析下。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
放大器的相位与环路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