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IO外环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6-11-30):
看了SRIO datasheet知道SRIO自环有两种,说的是外环是RX和TX直接连接就可以形成自环,那请问是哪两个端口直接连接呢,应该不是srio_rxn0和srio_txn0这两个端口吧?需不需要那个example例子呢?有没有谁做过的,求详细说明一下!谢谢帮忙!!!!

网友:
自环分为内回环和外回环,自回环又分为PCS回环和PMA回环,自环可以通过设置GTX核里的LOOPBACK信号的3bit值,具体参考GTX核。
外环就是将TX和RX互连,因为是差分信号,所以如果你是X1,就是将PN信号分别互连。具体参考pg007。

自回环设置

自回环设置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直接弄个转接板在serdes信号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忙!还想请问一下,我把正弦波信号输到ario里面,但是port和link初始化一直为低,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就只用了一片srio,也没有设置回环,是不是这两个必须要有完整回路才能传输数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那两根信号必须是形成连接后才会拉高,你没设置回环硬件上也没连接,自然不会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