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三阶环路滤波器的校准问题~~~

楼主(2016-11-30):
我最近在做一个CPPLL,环路滤波器采用的是如图的三阶RC滤波器。我们知道片上的电阻电容一般做不准,而这些电阻电容的值又是PLL重要的环路参数,那是否需要对这些电阻电容进行校准呢?工程上一般如何考虑?谢谢~

网友:
电容可以做program,不过电容差个10%关系也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我们用的是mim电容,min电容一般偏的不多吧?   2. 那电阻呢,用不用调节?

网友:
TI 有款针对PLL 的环路滤波器仿真器,网上有下载,效果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那个小工具叫什么名字呢?或者如果你有的话方不方便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