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电流模式和电压模式buck零极点

楼主(2016-11-30):
电流模式buck相对电压模式buck的一个优点就是补偿简单,具体说就是电压型需要考虑输出级LC引起的共轭复极点。所以需要2型或者3型运放补偿结构
而电流型不算运放输出的极点,可认为是只有输出电容和负载产生的单极点系统,所以补偿比较简单,只要在运放输出做RC补偿那样的跨导运放补偿即可。这些都是结论。
很多文章直接说由于电流模式是压控电流型控制输出电压,因此不用考虑LC引入极点,这个如何理解。或者有相关文章推荐一下

多谢。

网友:
百度一下我的论文"单电感双路输出DC-DC转换器研究及设计"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2020-06-10):
三款间距:

网友:
图片本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