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ict文件转换成itf文件?

楼主(2016-11-30):
各位,我手头有ict文件,但要用ICC完成布局布线,据了解是要将其转换成itf文件,请问这个要怎么弄啊?

网友(2021-01-21):
请问有答案了吗?

网友A(2021-08-02):
perl程序在encounter/innovus的安装路径下:/encounter/share/voltus/gift/scripts/itf_to_ict.pl

网友(2023-06-07):
引用 网友A:
perl程序在encounter/innovus的安装路径下:/encounter/share/voltus/gift/scripts/itf_to_ict.pl ...

你说的是itf转ict,答主问的ict转i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