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615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连线默认白色怎么改为蓝色

楼主(2016-12-01):
从cdb转oa的电路图还是蓝色,不过IC615默认的是白色,怎么改为蓝色啊,谢谢!

网友:
CIW --> TOOLS --> display resource manage --> edit ------

--------------------------------------------------------------------------
上海漕河泾 诚招资深模拟IC设计工程师 有意联系sv@sovan.com.cn

楼主:
谢谢,在layer >> all >> wire drawing >> outline color里面修改颜色就ok了

网友(2021-06-01):
引用 楼主:
谢谢,在layer >> all >> wire drawing >> outline color里面修改颜色就ok了

你好 这个layer是在哪  我没找到相关的菜单

网友(2022-12-28):
这个layer是在哪

网友(2023-12-08):
选中线,直接按就可以更改颜色

网友(2025-10-13):
选择自己的工艺就会出现wire dra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