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用cadence做过电路的可靠性仿真实验,有偿求助

楼主(2016-12-01):
有没有大神用cadence做过电路的可靠性仿真实验,有偿求助,最近被这个难倒了。

网友A(2021-06-09):
是检查vds  vgs  vbs这些吗

网友:
你所谓的可靠性是指什么?aging?IR/EM?

网友:
AGING EOS和EMIR?

网友:
仿HCI NBIT PBIT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检查vds  vgs  vbs这些吗

最近在做检查这些的活。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做检查这些的活。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是手动检查还是自动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手动检查还是自动检查啊?

现在就是仿tran然后看波形,看warning。我觉得不行

网友C:
当然不是普通的电压域check,指的是reliability仿真。

具体来说应该是HCI NBTI PBTI

仿10年~50年长期变化的。

这个仿真也就只是仿真,还有封装应力和一些离子沾污问题,仿真不到,也有可能会影响长期可靠性。

需要pdk支持,如果不支持,需要自己手算。主要是和温度,电压以及电流密度之间的一些关系。

网友D(2024-02-06):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普通的电压域check,指的是reliability仿真。

请教一下,如果要做这方面的仿真,哪些仿真工具可以实现呢?比如relxpert、 relstudio、Virtuoso – Reliability-RAK_Reliability?目前smic55支持对应的model吗?如果仅仅是手算,需要FAB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呢?

网友(2025-05-24):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如果要做这方面的仿真,哪些仿真工具可以实现呢?比如relxpert、 relstudio、Virtuoso – Reli ...

麻烦问一下,relstudio是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