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管理模块内部的复位信号的处理风格

楼主(2016-12-01):
请问各位大牛,假设我的时钟与复位是做成两个模块的,我的时钟模块内部的分频器等等子电路所使用的复位信号是:
1. 从与时钟模块同层的复位模块输出,再引到时钟模块内;
2. 在时钟模块内部上述的分频器等子电路的部位,使用该子电路的时钟将系统复位信号在本地进行同步后使用

两种做法哪种好?
如果有原因的话将十分感谢!

网友:
有点好奇你的复位信号是怎么产生的。至于哪个好,看哪个做是同步复位吧。

网友:
1的做法也需要用时钟同步过reset才能用,和2不应该有太大差别
reset的同步就放在reset控制模块里,没有必须,只是比较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电路都是有的,只是rtl模块划分管理上,会有很多的复位信号从复位模块到时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