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阻抗计算

楼主(2016-12-01):
求Zx,不加电容的我会计算,但是加了C0和C1,就不太会计算了。求大神指导。

楼主:
还是算不出来,求大神呢帮忙。

网友:
没有电容的时候约等于M1管的本征增益与M0输出阻抗的积,即gm1*r1*r0。如果加上电容,M0的输出阻抗变为ro//(1/C0s),所以X点向上看到的阻抗为Z=gm1*r1*(r0//(1/C0s)),再考虑C1,可得Zx=Z//(1/C1s),当然要想算具体值,那就只能画小信号图了

网友:
几乎每个好的模拟设计教科书都有答案。 在运算放大器设计部分之前寻找“级联晶体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