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R在电源稳定后,产生一个脉冲和持续高电平都是可以的?

楼主(2016-12-01):
POR在电源稳定后,产生一个脉冲和持续高电平都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net045有一个可靠的信号,那么使用一个Filip-flop触发net045信号。 从你的电路,你需要找到一个可靠的节点信号来初始化FF。
您的脉冲信号net045实际上将触发FF输出从低到高。 Yo可以使用高到低或高到低脉冲边沿跳变来触发FF。

网友:
一个反相器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