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yback QR相关请教

楼主(2016-12-01):
小弟最近做flyback控制器设计,QR模式,系统仿真时发现在CV环路时,初级变压器同名端的谐振波形不正常,在driver关断时候出现了不正常的震荡,节点震荡最低电压会到地,VOUT输出5V,匝比12,输入90V,按照正常计算应该是90-(5+1)*12=18V左右,不知道是哪里参数取得不合适,RCD clamp电路二极管用的D1N4007,有经验的碰到过此种情况的可以讨论下,贴个简单的图在下面,图画的丑,望见谅

flyback QR

flyback QR
不好意思,图片drv方波位置应该往左移,下降沿和LX初始高边对齐

网友(2017-01-04):
你的发射电压算反了啊  你这个波形是对的
你把输入电压抬高以后就不会为0了
副边折射到原边的发射电压等于(5+1)*12等于7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现象是在环路切换的时候发现的,CC环路没有这个现象,在CV和CC临界切换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CV之前的时间段也是正常的,没有到地,还有一点不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现象,此时初级电感的负电流是从哪里抽取的,我们观察下面关断的power MOS体二极管没有从地上抽过来的电流,所以不是很清楚这个现象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算我是参考下面那本书的623页来的,截图如下

flyback_system

flyback_system
  Vr=(Vout+Vd)*Np: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