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基准电路仿真有多个DC OP

楼主(2016-12-01):
基准电路,加启动电路,瞬态正常,仿DC,还是多个DC OP。现在我扫描电源电压,输出基准电压一直起不来。这样,我要的参数都仿不出来啊。

网友:
用nodeset设定一下节点的初始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始电压不是0吗?还是设置其他值?

网友:
有可能启动电路不够健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不是。是仿真器猜的一个值。

网友:
DC 仿真当然是需要加初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提供一个迭代初始值,就可以避免多个解的情况?

网友:
用tran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