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短路,怎么快速定位到出错的地方呢?

楼主(2016-12-02):
感觉短路很麻烦,高亮出来把所有短接到一起的net都亮出来了,根本没办法找到出错的位置,大家一般是怎么应对这种问题呢?

网友:
二分法,三分法。截断连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谁有快速定位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不懂,能稍微具体点吗

网友:
把两处打pin  这样就可以直接看出哪里短路
2楼 的方法也可以使用(控制变量法)

网友:
两处打pin,用Hercules能看text short的报错,短路就很好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libre也可以吗?

网友:
calibre的LVS option的short选项下勾选run short isolation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