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TL8211EG无法识别千兆网问题(只能识别百兆)

楼主(2016-12-02):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调试RTL8211EG。
首先我用 黑金的AX516开发板,网线直接连接PC, 在开发板上通过FPGA驱动PHY,125MHz时钟驱动PHY 发UDP 包给PC,最快跑到了70MB/S。

然后我根据此开发板的原理图 自己画并制作了一个 FPGA+RTL8211EG的板子,在我的板子上调试,发现 PC只能将其识别为百兆网,此时 PHY的 TXC信号有25MHZ的输出。

我仔细检查了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抄的开发板的原理图做的,但是死活就卡在这里了。

另外我在 AX516开发板上 和 我自己开发板上 都没有对 RTL8211的寄存器操作,都是按默认运行的。

请问大家有什么见解吗?谢谢各位!!

网友(2018-08-08):
贴主还在吗?想请教一下怎么用RTL8211EG